华硕P4B533-X主板档A8

楼主(2010-10-05):
天修一块华硕P4b533-X的主板,CPU供电短路,换电源管理芯片后,上电跑A8,初步以为是档内存,按档内存维修,发现内存部分正常,然后刷BIOS,也不行,这时想想有些主板要检测键盘,把键盘插上后,一路跑码,点亮。

网友:
你不要太高兴,看看稳定不,还有BIOS设置可能导致你那个情况的,一刷就恢复默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