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维修不开机的主板

楼主(2010-10-05):
何维修不开机的主板
1﹒查主機板之各組工作電壓是否正確(Vcore,Vcc3,Vcc33,VTT,Vcc25,
Vref,5Vref For Chip,1Vref For CPU)
2﹒ 檢查各Jump是否Setup Error
3﹒ 查RESET(RSTDRV,PCI RESET,CPU RESET)動作是否正確
3-1﹒ RSTDRV不正確
3-1-1. 查POWER GOOD及其相關之零件線路動作是否正確,有
無OPEN or SHORT
3-1-2﹒查CLOCK CHIP 之CLOCK是否有輸出入(CRYSTAL
14.318MHZ及32.768KHZ是否不良)
3-1-3. 查BATTERY之SHORT PIN(JUMPER)是否未上或上錯
位置BATTERY 之電壓是否正確,CRYSTAL 32.768KHZ
頻率及其相關線路是否正常
3-2﹒PCIRST不正確
查CHIP之PCIRST至PCI SLOT(PIN A15)之線路是否
OPEN or SHORT或零件不良
3-3 CPURST不正確
查CHIP至CPU之線路是否OPEN or SHORT或零件不良
4. 查BE0~BE7,A2~A31,D0~D63等信號及其相關之線路是否
OPEN or SHORT或零件不良
5﹒ 查ADS,CPURDY,PCI之REQ0~REQ3,等信號及其相關之線路
是否OPEN or SHORT或零件不良
6﹒查PCI SLOT之AD0~AD31等信號及其相關之線路是否OPEN or
SHORT或零件不良
7﹒BIOS不良或無資料(可使用良品之BIOS交換測試確定之)
8﹒查SA0~SA16,SD0~SD7(XD0~XD7)等信號及其相關之線路
是否OPEN or SHORT或零件不良

网友:
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
一看就是从网站上复制过来的,都有繁体字。

网友:
英雄不问出处,管他从哪来的,只要认为有用就是好资料,至于转正嘛,就不太厚道了。。

网友:
嗯  好

我在MSN: chenran @ sh.shabc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