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C22破机破问题

楼主(2010-10-05):
今天搞了一台 C22 手术前显视正常 有时会白屏 GF7400 干掉后 白屏 显存 显卡搞过几个 还是不行 屏线 屏 都换过 没招 那位高手指点下
显卡

网友:
和我一样,这个问题真是TMD纠结,我修的这个C22CH的机器,接机时白屏,换新的7400不好用,换显存也不好用,换屏线也不好用,后来发了板也不好用,现在正在定屏,看换屏好不好用,晕死了,

网友:
是不是搞显卡的时候掉什么元件了呀。仔细点,又是屏啊,板的,这样维修成本的多少啊

网友:
会不会是屏山的问题啊?

网友:
LCD是纯白吗?如果机器显示纯白可以听到进入系统的声音,可以试下拆下LCD轻按LCD接口部份看看显示有没有变化,拆下LCD连线接口看看有没有氧化,清理一下再接上看看有没有好转,再不行很可能就是屏的故障了

网友:
外接个看看啊,先判断出是哪儿的故障才好下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