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一上午,没有找到原因的电源(已修好)

楼主(2010-10-05):
8脚电压只有0.5V,11角电压有2.1伏,明显的不对称,th494,两个945,还对13007一对,都换了,故障还是依旧?
还有可能是哪里的原因?
按二楼提示,8角有一个3。3K的电阻开路了。换上就好。原来有吱吱声,已经没有了。不过,安装的过程中,大电容没有完全放完电,碰到了待机部分,整的连紫线电压都没有了。

网友:
查一下推动管偏置电路的电阻阻值是否变了(或者存虚焊),引起基极电压偏低

网友:
推动管的偏置电阻一般多大?

网友(点评):
找个PDF一目了然

网友:
LZ修好了,没有分享出你的经验,很希望能看到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2010-11-04):
楼主修好了,我们不明白,楼主说一下怎么修好的?共享一下嘛

网友:
现在电源便宜,修的少了

网友:
没有说明问题,不明白。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修好了又被搞坏了?

网友:
我一次不慎短了一下大电容,把表笔打个豁口,不过也正常使用了。

网友:
看到lz修好了替你高兴。看到你又整岔憋了。替你难过、今后要小心啊

网友:
副电源被烧坏了

网友:
原始故障是啥,楼主也不介绍一下,我们看的一头雾水,修的过程也重要啊,快上来补全面下

网友:
电源我都修过,不想修,但看到楼主这话,我好好学习一下基础了

网友:
原始故障讲得很清楚,就是后面的没讲

网友:
LZ是修好一处坏另一处。
这边电源一般都不修。便宜有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