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HP F700 MAC为0维修一例

楼主(2010-10-05):
前几天在坛里发了此贴,内容如下:
接修一台HP F700 F735AU 故障为本地连接正常,不能上网,经查是MAC地址的问题,为00-00-00-00-00-00,试过刷bios,换了两个版本都不能解决问题,用过编程器刷也一样,换过网卡芯片RTL8201CL芯片,在板上没发现mac芯片,用软件软改mac可以上网。求具体的解决办法,非常感谢.
机器具体型号:F735AU
桥芯片:mcp67
集成RT8201CL软网卡

此机维修了两天,换过RT8201CL芯片,刷写过bios,在桌面下刷写过两次,不正常,看坛里有朋友说是没有更新bios高端存储部分,后用编程器刷写,还是一样问题,心想mac是不是存在桥芯片里,一个冲动准备做个桥,一看灌满了红胶,怕掉点,放弃了。用软改mac可以上网,但是麻烦,换系统后又不能上网了,要重复改。试过网上介绍的很多种刷写MAC的方法都不能刷写进去,机器是用的Phoenix bios,hoenix刷新工具有dos版,没有找到更新mac的命令,用NVFLSHSC可以识别出是mcp67的桥,nvidia的网卡,不能刷写进去。下载过坛里朋友上传的HP DMI官方内部程序,有的能打开,但是无mac刷新项。连续搞了一天无结果,准备放弃了,心里又有点不甘心(这种心情我想可能搞维修的朋友都会)。今天上班后继续搞,因为试过多种刷新方法都不行,想来想去还是把方向放在HP DMI刷新工具上。上网一阵狂搜DMI刷新工具,终于找到了一个网上说的HP最新官方DMI刷新工具,下载在系统里面打开,终于发现了mac修改项。狂喜 接下来的就是重新进纯dos刷新。一般光盘的dos都不是纯dos,进纯dos的方法如下,进dos后,进mhdd后退出就可以了。具体过程请看图:

原始bios uuid全为0,mac为0,进软件后按1可以查看
先修改mac ,第7项
mac地址很好找,可以用MAC生成器随机生成一个,还有一种方法在如式机料板上有的会有一个码,这个就是mac

输入mac后按回车键就可以了,因为没有任何提示,我们可以在按7进去查看,或者是按1查看

OK,已经写进去了,UUID跟GUID全是0,看着不爽,一起修改

这是我改的,可以随便写,下图是写完后查看的图

好了,已经写进去了,重启进bios看看

已经成功刷进去了,MAC是不是刷写进去了,可以用网络引导看看

已经写好了,上面的mac就是我刷写过去的

这是用ipconfig/all查看的结果,跟我刷写的一至

OK,已经正常可以上网了。总的来说这个维修没有一点技术含量,大大们不要笑我,我是看没有这样的维修实例,发上来给有需要的朋友参考下,也许能帮上你,我也是第一次修到这样的故障,开始思路很乱都不知道怎么修。这机器虽然是修好了,但是心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机器的mac地址存在那里,图纸上没有找到如93C46类的存储器。网卡芯片,bios,都搞过,不会在这里面。我在网上看了一篇文章说的是软网卡的介绍,就是桥芯片已经具备了网络功能,只面要外接一个物理层面就可以了。不知道这机器的mac是不是在桥里面,知道的朋友给说下。下面传上刷写程序:

网友:
MAC 是在BIOS里,只是你刷的BIOS,都不带MAC的信息

网友:
翘起兰花指拍照,哈哈糊了

网友:
牛人。~MAC笔记本的也可以这样吗

网友:
MAC是什么 不懂啊 ~~

网友:
MAC地址丢失这样的问题我在三星的机器也遇到过 也是用软件刷了个MAC解决的啊

网友:
我没有经过这样的问题,学点经验!

网友:
------------我们以前修联想的机子经常这样烧录MAC地址。但是据我所知MAC地址是要给微软钱才能买来的。那些旧板子上的网络条码抄袭过来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
intel的桥都集成了网卡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