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60T暗屏灯管好的,高压换过,主板上的保险看过

楼主(2010-10-05):
R60T暗屏灯管好的,高压换过,主板上的保险看过了,
暗屏

网友:
想知道屏线接口的各个触点的电压

网友:
那看高压的开启电压有没有,还有亮度调节的电压是多少。。。。再不行换个通用的代上去看看

网友:
不知道你所谓的看过的主板 上的保险对不对,是显卡过来的保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