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基色问题

楼主(2010-10-05):
我手上有一批网吧的速配7300GT的显卡,都是树条花布一样,我是新手,刚开始学修显卡的,就动手用BGA加焊了GPU,还是一样,就认真通电查了一下,发现输出接口的1.2.3有0.5~0.8V的电压,正常的应该是0.1~0.3的啊,是不是这里的问题啊,哪位高手指点下,我该从哪里下手了。还有几块无显的,又是这三个脚没有电压,郁闷啊

网友:
就你这卡,除了GPU还是GPU,三基色电压说明不了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上,看来这批显卡就这样可以退休了,哪有哪么多的GPU来换啊,再说客户也给不了多少维修费的,网吧的,修不好就换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