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换电容要注意

楼主(2010-10-05):
朋友赠送我一块完好的二手显卡7300GT, 跑3D没有问题;但看到核心和显存供电是出了名的爆浆王4颗 FZ 6.3v 1500uf铝壳假固态电容(此电容在显卡上爆浆相当多),担心会有爆浆隐患,于是换掉。核心和显存供电均换成台湾立隆4v 1500uf固态,容量和原来一样,耐压也不会有问题,结果换好后发现点不亮,用万用表测试,没有发现短路,显存和核心供电正常(显存1.89v,核心1.37v),再摆弄了一会儿,不知道怎么的又亮了,进系统正常,但一跑3D就花屏死机。奇怪啊,换同值固态的不行,没办法,只好换回来,发现一切正常了,3D随便跑。结论:4v 1500uf立隆固态电容的滤波效果不好,还不如原来的垃圾FZ 6.3v1500uf假固态电容。看来液态电容并不是那么差。

网友(点评):
滤波电压范围不如原来的 铝皮电容,

网友(点评):
滤波电压范围不如原来的 铝皮电容,

网友:
还有这种事啊 以后可得注意啊

网友:
楼主,电压,电压,电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压核心1.37v,显存1.89v是正常的啊

网友:
是你换上的电容太垃圾了吧,要不就是假货

网友:
我用的是  比较大的啊  都可以       10V3300uf      可以用啊   你是不是   换反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台湾立隆固态,虽然没有日系那么 出名,但似乎也应该不差吧。脚都是铜的,不会是假货。我在主板上也用它换过,但用起来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换反?这种维修最起码的错误俺还不会犯,反复检查过无数遍了,安装正确。

网友:
原来的是6.3v 1500uf    现在却是4v 1500uf,你怎么越换电压越小了啊???

网友(点评):
我也注意到了 为什么越换越小阿 4V 1500uf的 肯定不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是耐压问题,核心1.37v,显存1.90v左右,耐压没有问题。

网友:
对现在的固态不放心呀好多主板都是固态电容出问题导致的保护。

网友:
上面刻有十字的人字形的都是假固太,真的固太外壳铝的平滑,这种真货用到主板报废了电容还是很好的。

网友:
现在问题解决了吗?换个同等容量的试一下吧。?

网友:
不要换太大的固态电容,用560u/4v的4颗就可以了,电解换固态效能比值一般是3:1

网友:
而且液体的电容本来就不差的,只不过在好几年之后才可能表现出与固态电容的差别,或者在恶劣环境下长时间运行才能体现出其优劣,我的苹果显示器就是用的铝皮假固态电容,没问题,很好的

网友:
呵呵呵呵,   俺就是怕你         换反了啊  。   呵呵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再次强调,没有换反。是滤波效果问题。

网友:
知道了   大哥    ,  那你不会 换同样的啊 。         那你就拆 旧显卡上的电容啊         这还不简单

网友:
回复 网友C:

    原来的没有爆浆,将就用了,以后爆了再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大 哥 ,,,我 们 老 板 告 诉 我 们 显 卡 的 电 容 最 好 不 要 改 动 大 小 。。
以 前 我 换 太 大 。。就 出 问 题 了 。。。

网友:
可能你换上去的立隆电容引脚有轻微的氧化,接触不太好,电阻太大滤波效果不够理想。
有示波器可以做个试验,看看显存供电的波形就清楚了。
还有电源管理芯片有无影响,我以前自用的8600GT是7600GT底板做的,RT9232,用FZ电容全换成16V330u和4V1200u,用了好久都没问题,温度还会比之前低。

网友:
电容没有用对啊.换耐压大的

网友:
6.3v换成4V的应该不行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刚才换别的电容实验了下,换成了4颗KZG 6.3v 1500uf,成功,跑3D没问题了。

网友:
主要是显存那个电容,一有不良就不行,换个NCC PSA 1200V 4V或SANYO SEPC 6.3V 680U应该没问题,但据我所知6600GT显存的滤波很多都是用立隆的电容也没问题。

网友:
是电容的质量问题啊    还有换的时候耐压值一定要大于等于原来的值

网友:
再换个大点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