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显示不清,,起水波纹

楼主(2010-10-05):
今天修一台联想的液晶,拿来的时候是没背光,拆开后发现5707坏了三个,换掉后插上屏线试机发现显示不清晰,折腾了一下午,换掉高压板后还是一样,它是用电源适配器供电的,,不知谁有修过这样的机子

网友:
换个好点的电源适配器,试试啊...以前碰到过,不过不是联想的,,换个高压板或适配器,就可以了.

网友:
测一下屏供电时不是正常的,还有排线没有插紧也会出现你那种现象的

网友:
驱动板换个试吧

网友:
这样的机子我修多了

爱问 -12 技术区严禁无价值内容,3次以上不听劝阻,禁止 ...

网友(点评):
修多了不指点一下人家嘛,不要光说不练

网友:
  就是一个一个的试。。

网友:
我看是电容,代换看看

网友:
供电不稳定,或者屏线不良

网友(点评):
这才是大侠应有的,一语中的,比楼上的 “修多了”的 明确得多

网友:
我昨天修了个雷击的。
修上后也是现实虚。不清楚。
后来才发现是VGA线没接好。
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