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开机没多久,自己关机。黑屏关机,死机~

楼主(2010-10-05):
突然自己关机,我开始以为温度搞,下载了个风扇调控软件,结果还是一样,开机没多久,就关机了,黑屏死机,要重新启动才行,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是显卡虚焊还是主板供电有问题了,有人是试过我这样的情况么,
显卡
黑屏

网友:
用升温法逐个排查试下

网友:
初步测试,开机一切正常,只要不要运用大型一点的程序的话,就不会关机,比如打开网页查东西,会死机。反正待机电话,一点都没有问题

网友:
怀疑是不是供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