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笔记本忘记开机密码

楼主(2010-10-05):
TOSHIBA笔记本忘记开机密码,就是BIOS密码,有什么方法可以清除或者修改?

网友:
涮BIOS或换BIOS芯片

网友:
刷BIOS要用另外一台笔记本刷吗?

网友:
东芝的解密是最麻烦的了,一般需要换三个芯片,BIOS EC 电源管理芯片,不一起换的话一些怪的问题就会出现,比如调不了亮度之类的。

网友:
先把bios 备份出来   用软件读取破解

网友:
有的放电就OK了!

网友:
新本子 直接刷BIOS 老本子 解密狗

网友:
请问解密狗是怎么样制作的?

网友:
我以为反馈码可以清除密码,我打电话给东芝技术支持,他叫我去维修点280元清除,为什么别人可以获得反馈码?

网友:
刷BIOS  解密狗制作到网站上查下.

网友:
我没有编程器刷BIOS  没有并口 用不了加密狗,看来情况很恶劣!

网友:
有的东芝本子在内存槽旁边有清除密码的跳线

网友:
这个本子是商务型的,没有跳线,似乎只能刷BIOS ,但是我没有编程器,看来还是不修了~~~放弃吧!!!

网友:
其实楼主去买一个EZP2010也就140左右,刷笔记本的BIOS绝对好使,速度可以和580U媲美。迄今为止我还没有遇到笔记本BIOS芯片用这个编程器刷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