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20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0-10-05):
1520如题
不定时掉电做过显卡,风扇改为长转(之前开机一段时间机器过热,掉电之后马上开机开不了,过一会能开)现在CPU和GPU的温度都在40左右,但还是不定时掉电。现在掉电之后马上能开
机,但时间不长又掉。

风扇的电压不稳定从0.9到5V之间来回跳变。

求高手指点!!!!

网友:
有人能不能讲解一下,风扇控制电路。谢谢!!!!

网友:
完全断开CPU FAN 用USB5V供电试下

网友:
检查主板CPU周围的温控芯片。

网友:
什么样的CPU   供电芯片啊。。       加焊一下看下嘛。       再换个温控芯片试下。

网友:
对嘛。先断开CPU 温控电路。用USB5V供电做长转。然后还是掉电的话你查一下温控电路吧

网友:
掉电以后电流可以维持在电锁

网友:
查一下温控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排除了散热问题可以考虑在做一下显卡

网友:
试着换一个温控芯片。

网友:
我曾经遇到过lz的问题,其实原因应该是你改风扇出的问题

网友:
加焊一下CPU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