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17寸液晶的问题。

楼主(2010-10-05):
今天早上接了一台17寸山寨液晶。电是经过高压再到驱动板的,,出现的情况就是,点得着,但没背光,能看到文字,。我外接一个高压试,能正常的显示,。我再用原来的高压外接灯管,也能正常的亮,。放久一点,大概半小时后,他又能正常的显示,像这样的情况,会是什么问题。。。是屏的灯管还是高压条的问题????

网友:
先换高压条试,从简入手。

网友:
我也想,但没这种高压啊,,他的电由高压后再到驱动板,有我早就换了。。如果没别的办法,只能再加多一个高压进去。。。

网友:
高压板问题

网友:
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
把灯管线对调一下试看看

网友:
那为什么,我外接灯管,他又能亮?

网友:
   原来的高压保护了吧~~换一个在试试

网友:
查一下高压板有没空焊或电容不良的

网友:
高压部分,及滤波电容,灯管都有可能出问题

网友:
“他的电由高压后再到驱动板”       什么意思?外置电源盒连到高压板再供给驱动板?这种情况你不会改一下电路啊?电源高压一体板?你可以单换高压嘛 。像你这种情况应该是几根灯管老化程度不一样,造成高压板自保
为何外接高压板能点亮,这是因为保护电路设计及灯管连接方式不一样
解决方法:1、加能点亮哪根高压板 2、去保护 3、所有灯管一起换掉

网友:
这显示器修好了,可能是灯管打火,加了两个套套进去就OK了,

网友:
负载出现不均衡保护,灯管故障机会大些,先去高压板高压保护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