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HF-172B

楼主(2010-10-05):
故障是不通电,外接适配器的,打开后在里面量了几下供电,可以开机了,但是量一会就灭了,驱动板上灭了之后电压被拉低,3.3变1。多5V都被拉低,屏供电时3.3V直接没有了,5V转3.3的管子旁边有两个叫M2的二极管特别烫不插屏线不烫,插上屏线接烫然后灭了就不烫了,代换了个117-3.3和RT9214后还是一样,现在没办法了是不是哪里有短路啊,希望大家给予帮助啊,APM250的管子是干嘛的上面有两个有个是12V转5V的有个GS对地了拆掉RT9214后G机不对地新手不懂见谅。

网友:
5V转3.3的管子旁边有两个叫M2的二极管特别烫不插屏线不烫,那你有没有测量屏基板电路有没有短路呀?

网友:
屏电路有问题

网友:
查一下屏电路,有可能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