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阳E42L不 开 机?

楼主(2010-10-05):
朝阳的 机子开机不 亮还 重启,电流在 05-0。6-0.7这样跳变还 重启。我 坏 了 个 南桥,不 重启了 就 是 不 亮,电流在 1.02这样自,这机子正常电流 是 多少 啊 ?是 集成的
重启

网友:
电流都不一定的,那只是个参考

网友:
貌似这个板子好坏个小电容电阻 。你先测测有没有短路

网友:
电流1.02,看看有没有bios片选信号

网友:
查查电路图啊!不要盲目换啊以免你把问题扩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