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T131-lc03不开机

楼主(2010-10-05):
benq T131-lc03不开机,适配器电压20V,开机键待机电压18V,按开机键电压拉低,但不触发,长时间插上适配器WPC8763LDG发热但不算特别烫,尝试更换WPC8763LDG后不发热,但仍不触发。因无WPC8763脚位图,不知道怎么测试工作条件,求大大们发个PDF,或把工作条件和输出脚位告诉我,谢谢~

网友:
这芯片本身是一点都不烫:你应该先换一个试试看。

网友:
前两天也修过一台,不过是开机电流上到0.9不显,刷一BIOS搞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过了,是不烫了,但还是不触发,不加电

网友:
    都还不加电,和CMOS没关系吧、

网友:
有人发个图或告诉下WPC8763LDG测试点么?

网友:
无奈,纠结,这WPC8763难道就没有大大愿意拿出来分享下~

网友:
提供主板号。方便找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芯片里有程序的一般芯片表面会有贴纸或白色油漆标记的吧

网友:
找个PDF看看,里面有没有这个图,这个图应该好多板PDF里带得有,要用心找,可能你PDF查找还不会吧,到图纸区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