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

楼主(2010-10-05):
有块主板 客户说是打完雷就不能开机了   拿了用最小检查法 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    测量 晶振电压时 1.4  1.19 正常吗

网友:
攥点积分用用

无边无际 -6 灌水
刘辉辉辉 -5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涵山 -10 远程的还灌水?
凌寒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3次以上不听劝阻,禁止发言或 ...

网友:
把网卡拆了再试

网友:
取下网卡芯片还是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卡拆了没有,好了吗?

网友:
你测下主板上的各个电压正常不

网友:
先把网卡拆了  还是不行就换I/O 还是不行就换南桥  那样都不行就底板死了

网友:
打PCI插槽A14脚如果短路就先拆网卡。然后测上电条件 接着按上电时序查开机电路。

网友:
我一般碰到这种情况,先拆网卡,再量供电,看SB有没断路,然后干脆不搞了,雷打的板太麻烦,修好也不一定稳定

网友:
我的主板雷打了拆了网卡芯片,直接买买了一个独立网卡换上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拆了,还是不行。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
SB电压 阻值正常吗。实在不行。 换个IO看看

网友:
摸南桥烫不烫,雷击一般烧网卡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C:

    SB电压 阻值是什么啊,能说具体一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都开不了机怎么摸南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不开机摸南桥烫不烫,开机烫就正常了。不开机烫南桥坏

网友:
回复 网友E:

    没有对地阻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3.3V静态电压。插上电源就有的电源。量下他的电压和对地阻值。

网友:
有个.1117或是..1084的5V转3.3V东西...量他的电压正常不..

网友:
怎么分3.3 和 5伏啊?新手路过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测的阻值  812  835  正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测量电压是  1.4   1.2

   阻值是 812  835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压低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么该查什么地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貌似没说明白什么板  有无IO参与触发  貌似也没量下PW针电压    不触发的优先用镊子短时间短接绿黑  看是否是短路引起  然后再差PW针电压  如正常  基本可想象待机电压正常  然后再考虑触发所参与的原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是AMD的板子 型号是 galaxy  gf7025/nf 630a   有无Io参与不知道怎么看,短接黑绿可以转但是把镊子拿下来就停了,检测卡是乱码  PW电压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雷打的板先打A14的值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G:

    是用黑表白接地 红表笔接A14吗    我测出来的是0

网友:
回复 网友A:
A14为0先测一下板上所有USB数据线的对地值
如果有短路的  南桥挂,无短路的拆网卡
打值数字表是红笔接地黑笔接测试点

网友:
楼主多到新手区看看,应该不难解决。

网友:
看来你还没有修好啊

网友:
饼哥是怎么教我们的?第一,外观目测。就这块板子来讲,既然是雷击的,要仔细看,严重的时候,网卡会被击穿的,从网卡芯片上能看出,有时能被穿一个洞。当然,你目测不能只看这里,看全板有无明显硬伤。第二,量短路。atx电源(黄色、橙色、红色)、小四口、vcore、pci a14、vcore与12v相互短不短。第三,查开机触发电路。根据楼主描述,估计你到第二步就应该有结果了。

网友:
要跑线路,才知道什么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H:

网友:
有压差式正常的不要多心了 ,呵呵,你不信的话就看一下组织是不是在600-700之间吧!呵呵

网友:
解答这么到位,学习了。打雷机确实麻烦的

网友:
拆网卡不开机看输出3.3正常不,打下3.3VSB对地值,再就是看南桥有没有短了

网友:
先拆网卡不行就换IO在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我一般就是拆网卡再不行就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