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自己做的SPD座子,台式机及笔记本的

楼主(2010-10-05):
台式机的DDR1代的把坏主板上的内存槽搞断弄下一段,笔记本的用一条坏的笔记本的飞线解决,看图就明白了

网友:
笔记本的因为拆座子比较麻烦,我就只能拿坏的笔记本内存做了。

网友:
我还是不明白

网友:
望高手给我们解释一下

网友:
请教一下“SPD”是什么意思?希望高手们以后用英文字母表示时最好用中文标注,让我们新手能看得明白,谢谢。

网友:
槽子是不是有点短了些,,内存可能卡不住吧

网友:
晕,直接用编程器写内存上的SPD数据的。第一个是台式机的内存槽拆下来可以直接插DDR1代的台式机内存就可以放到编程器上刷写了。
SPD保存的是内存的一些参数,品牌之类的。里面的内容坏也是修内存的必经之路的吧?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是否可以细化点,比如想内存接槽的哪一段,和你哪个洞洞板怎么连?还有楼主是用什么样的编程器?

网友:
洞板板(呵呵,好像学名不是这样叫的吧?)是为了固定这个架子的,因为这内存槽不规格,而这个洞洞板都是排例是一样的,所以只能焊到一排针,其它的都是从下面飞线到下面的座子上的。我用的编程器是西尔特3000U,呵呵,不过大都是编程器应该都可以写这芯片的。对着这芯片的1-8个脚量对着在内存槽的位置然后飞线到编程器的八根线就好了呀。

网友:
这个东西比WINDOWS下写SPD安全的很,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你这样接来接去,没几天你那槽子可能就不行了啊,还是买个转接座安全点吧

网友:
淘宝10元就有售!起码做工比自己DIY的好!没这个必要自己费神!
不过楼主的精神是值得赞扬的!

网友:
10元?!楼上发个淘宝链接啊!

网友:
这里应该不能发淘宝的链接的,自己做的感觉有点成就感,呵呵,反正材料也比较好找。内存槽坏板上大把。

网友:
看我的,也是自己做的。

网友:
LS的不也不错呀,不过你这应该是用的新的内存槽的吧?

网友:
有意思,好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