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661FX-M7 卡BIOS的LOGO

楼主(2010-10-05):
精英661FX-M7 到BIOS的LOGO画面一出来就开始重启(双步卡挡在4E 4C或者4E 4R当跑到4E 4R就自动复位或者关机),重启三次后卡LOGO处,大约十来秒后自动关机。。BIOS程序已经重新刷过了,没思路了。高手指点一下!
还有一块七彩虹C.NF4X卡在C1 00双步卡,检查内存 供电负载供电都正常。。SPD供电也正常。。内存也正常。。打桥的值也正常(蜂鸣器也没有不过内存的警报声音)
补充一下精英板子拿来的时候和前置USB插针相连的保险X20烧焦了,换了一个上去,没有短路迹象!
精英主板已经修复,把CPU供电IC和驱动IC加焊一遍故障现象消失,具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纯属偶然!
奔溃中!

网友:
精英的加焊下CPU座应该就会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带灯测试座 测试座子并没有虚焊,能不能告诉加焊CPU座是为什么?

网友:
看看北桥是不是虚汗了
用力压

网友:
换个CPU试过没有?  换换内存

网友:
七彩虹的查一下北桥供电正常不.

网友:
七彩虹那些刷个BIOS 压一下桥看。

网友:
ECS,CPU座容易空焊

网友:
虚焊的问题确实不好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北桥供电正常,BIOS刷不进去编程器不支持。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打过显卡的排阻北桥基本正常,也曾经往死里压它,编程器不支持刷不BIOS纠结中!

网友:
回复 网友D:

    CPU座有775个点,带灯测试座只有几个灯啊,不要太迷信工具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时是压不出来的加焊一下就好。

网友:
我感觉灯座不是很准     我有好几块板子      用灯座测没问题     最后还是焊座好的

网友:
我也修到一个联想的板子 QDI代工的 也是档LOGO 刷过BIOS 做过南桥 还没有解决 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说的也有道理哦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指点,我加桥!!!

网友:
回复 网友D:
第一块板可能会返修,这板座子空焊比较多,
第二片板,用灯座看座子,没问题就换U试,刷BIOS,最后干桥

网友:
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七彩虹NF4X,找的很累!我也试试,看能不能修好

网友:
加个桥再说啊!

网友:
桥加焊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