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AM639-RL 开机卡EF

楼主(2010-10-05):
      今天接到一客户的梅捷SY-AM639-RL 客户表示,那天晚上一个闪电,自动关机后就开不了了.(最不喜欢修雷击的板板了.为了要钱钱.还是接了),此板为AM2+接口,北桥为AMD芯片,南桥为ATI芯片.为了不让我的假负载报销,先打了3.3V 5V 12V的阻值,4PIN的12V地阻值,OK,没短路,再打USB对地阻值,也没事.安心上假负载.上电,诊断卡显示EF,测VTT 1.2V  VDD2.5V 时钟1.3V就是可恶的PG 0.00V,测电源灰线.PG 5.03V...看来是CPU无PG信号导致的.
       这块板的电源管理芯片是RT9245A   PG信号是第10脚,测了一下.3.56V,应该正常.跑线,经C58滤波,直接跑到北桥,(头一次跑PG信号进北桥的)怀疑自己跑错了,跑了三次还是这样.AMD新势力确实不一样,跑CPU的PG信号也是到北桥,看来是桥桥出问题了.测北桥供电,发现那个管子p2003bdg的G极电压10.67V,D极3.35V ,S极3.35V,妈妈呀.AMD的北桥3.35V下我想应该已经成灰了.摸了北桥.没温度.额~~~没钱钱赚了.我可没这北桥,再说有了我也没BGA.(这时想,干嘛一开始不测一下各芯片供电,跑了几根PG线,最后没钱钱赚),想着找找这10.67V的罪魁是哪个,沿着p2003BDG的G极跑电路,(我历来都找不到电路图资料,唉)跑进了LM339电压比较器下面,也不知道跑哪去了.就没再跑了.拆下P2003BDG,测量一下.呀呀的.DS极短路....再测一下边上的6.3V1500UF电容...妈呀.这么大块头的电容居然也短路了.拆下P2003和滤波电容,测板上的G极电压,咦.3.36V..真不知道咱回事.一头雾水,换了这两个东西,(死马当活马了),上电.P2003BDG的G极3.36V D3.35 S1.25V...真不知道之前的G极的10.67V怎么来的...请高手指点!@我不想跑电路了.
测了一下CPU的PG信号..2.5V额~~~北桥没挂?上CPU,内存.上电,一路跑码到F8.屏幕亮了.维修结束,
        PS:是AMD的桥强悍吗?3.35V都没把它烧了.估计是滤波电容短路了.才使它免遭此劫.
不知道谁有这块板的电路图,发出来共享下,我想找那个10.67V从哪来的,谢谢了.

网友:
这么大块头的电容短路,真是少见。

网友:
谁有这块板的电路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