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J 不上电 求助

楼主(2010-10-05):
华硕Z99J 不上电  待机无电压 无3V 5V  按下电源开关后待机0.02A  貌似华硕Z99的这种毛病挺多的。

换过南桥边的晶振 换过南桥 都不行 都是有时能触发 但大多数时间不行 就停在0.02A的地方不动了

有没有兄弟对这类问题比较清楚的给点意见

网友:
  不知道具体换什么东西才能好 按照时序和电路图一步步查

网友:
休眠键去掉了 还是不行 还是大多数时间开不了 很少几次很开机

网友:
先搞出 3  5V   待机有的

网友:
EC换了没,EC控制开机的呀,什么都换就不换EC怎么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机子应该是按了电源开关后才有 3V 5V 的

网友:
不能开机的时候
VSUS_ON出来没有
这个信号不出来
3V5V肯定出不来

网友:
我记得 好像待机就有的

网友:
换个CMOS电池 试一下  我遇到过两个 不开机的 换电池就好,原来电池也有电,就是不开机,换电池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