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明基S73查U盘就死机,插USB鼠标无事。

楼主(2010-10-05):
看到这个标题,大多数人都会想到南桥,EC,供电,但如果这3个都正常还会想到哪里有问题?这2天国庆生意比较淡,就一直在研究这台机,期间S73的电源板被搞短路数次(感觉这个电源好容易坏),一直都没解决插U盘就死机的问题。今天无意中看到一贴说换个内存看看,于是换了内存,无果,后来想想,就想到了北桥,看看这好有个945PM的北桥,二话不说做了再说,BGA好没短路上机测试,问题解决。问题是解决了,但一直没理解为什么U盘死机和北桥有关系,有没有高手可以解释下,怎么想也想不通啊!

网友:
的确很难想到,可能与信号有关系,期待信号级高手出现解释下。

网友:
有可能   做北桥的时候加焊到南桥  就好了 只是推理i

网友:
  肯定是干到南桥部分的 如果是查特定的口死机 就是该口的usb oc#上拉电阻 如果是都有问题 是bias信号

网友:
U口没到北桥去的啊。看来理论不能代表一切啊

网友:
这现象的确怪,希望高手站出来解释解释。。。。

网友:
南桥与北桥之间有数据交换,北桥有问题,使得南桥的工作不正常,导致USB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