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0bw液晶,屏分成了两部分

楼主(2010-10-05):
三星940bw液晶,屏分成了两部分,拆屏线,通电,没有发现屏有裂痕。不知道是哪的问题了。

网友:
看得不是很明,好果是上下分开了,写数据看看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一些,换个屏试试看吧。

网友:
屏是上下分的,上半部分显示虚的,下半部分显示正常。

网友:
,指能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屏。正常显示则为驱动板故障。故障依旧则为屏的问题。

网友:
屏故障的可能性要大一些,,可以用通用板点一下,

网友:
你的液晶屏坏了

网友:
    同意LS的说法~~不过你还是试试吧

网友:
很朦胧,看不清楚。

网友:
屏坏 行驱动坏 换行驱动吧

网友:
修液晶显示器不要给各种奇怪的现象吓住,用代替法一试便知。电源,高压。驱动这几部分都可以代换啊。

网友(点评):
和高压没有什么关系吧!这种现象大部分是屏的问题多。

网友:
通常都是安装没卡到位,把屏按或压坏了呀。

网友:
很有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
驱动板刷一下驱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