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0S暗屏故障

楼主(2010-10-05):
一台IBM 高端机,T400S,LED超薄屏,没有边框,暗屏,请问大家如何维修?
暗屏

网友:
用点灯器看看是否是高压板 灯管的问题 如果判断主板的问题 你懂的

网友:
楼上大哥,这个是没有灯管和高压板的,LED的。

网友:
缘分天空2001
的帖子
兄台,LED的没有灯管与高压板的吗,那背光板是怎么点亮的。是LED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