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p800-x 桥内存供电不正常

楼主(2010-10-05):
一块P4P800-X的主板,测AGP VDD只有1.04V,内存供电1.76V,上拉0.86V.AGP供电的Q28,Q29换了,内存供电Q34,Q35也换了,324也换,电压还是没变化。内存上拉由cm8562提供。会是哪里出问题。

网友:
AGP 8X1.5v   DDR2.5V....我看DDR供电是单管供电。。控制极是运算放大器的324。4脚供电12V或5V。11脚,接地,控制极1—4V。。运算放大器。正向输入电压是多少,MOS。S极输出的电压就是多少。。OUT输出为1脚。7脚。8脚。。14脚,你就查正向输入脚。。。如果不行,就查反馈线路。

网友:
南桥有短路也会这样子 I/O 要换看看

网友:
呵呵。内存 AGP供电同时偏低,是不是北桥挂了说。

网友:
查桥供电跟总线供电的场管是不是有坏的把内存电压 拉低。

网友:
摸下无器件是否烫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一下324 +脚的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