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TOPVIEW 插上220V电源募显示全绿,全蓝,全红,不 ...
AOC TOPVIEW 插上220V电源募显示全绿,全蓝,全红,不断变化

楼主(2010-10-05):
AOC TOPVIEW 插上220V电源后,不接VGA线,屏上显示全绿背景,1-2秒又变为全蓝背景,然后又是全红,不断变化反复变化,接上VGA线就正常,屏一切正常画面也正常,请问为什么接上ATX电源,不接VGA线会出现背景全是绿色,又瞬间变为蓝色和红色的情况?
电源

网友:
可能是厂家特意设置的功能,为的是检测色纯度吧。

网友:
这是正常的,,可以进工厂模式关掉它,,

网友:
楼上说的是对的

网友:
请问怎么样进入工厂模式,进入工厂模式要选择选项吗?

网友:
没有影响就不要动了。坏了你不是找麻烦

网友:
工厂测试模式

网友:
又一鸡蛋里挑。。。哪的个

网友:
工厂模式正常。

网友:
那显示器就是那样的。不用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