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一般有几层线路?

楼主(2010-10-05):
请问下,第一代内存的主板和第二代、第三代内存的主板 的线路层数都是一样的吗?一般有几层线路啊,各层线路的名称和发布是怎样的?先谢谢维修师傅的回答了。

网友:
一般都是四层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一代内存的主板和第二代、第三代内存的主板 的线路层数都是一样

网友:
台试机一般都是四层PCB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板基本上是4层的,显卡的话基本是8层10层,也有早期的6层和现在的害人的6层

网友:
回复 风偷吻我的脸 的帖子 你好,照图片中所示,最上面的一层 就是主板的正面吧 而最下面的辅助信号层就是主板的背面吧?请问是这样的吗 ?

网友:
四层都有印刷电路吗?

网友(2012-11-01):
现在一般都是四层板

网友(2012-12-12):
层与层之间的连接工艺是乍样的.

网友:
层与层之间的连接工艺是乍样的?

如果是四层板每层都有印刷电路吗?

网友:
大多4层,有些复杂的可能有4层以上

网友:
台式机一般都是四层,笔记本的六层比较多,六层的很多数据线都埋在里面只看到过孔看不到线走,四层的话数据都在表面

网友:
几层的都有,这要看工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