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A22M笔记本

楼主(2010-10-05):
IBM A22M
笔记本
装系统装进去解压的时候就死机,能是哪里的问题呢啊,硬盘是40G的,没坏道,从分的区,后来也换过硬盘了,系统版本换过好多了,GHOST的也用过,安装版的也用过,大家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我正打算换内存试呢
大家有遇到过的就帮忙说下啊
笔记本

网友:
内存也换过了,还是那样,快来支援啊

网友:
用安装版试下 , 装GHOST的时候 不装驱动试下·

网友:
时间改正确没/我碰到一次,没改时间,把系统时间改正确就好了

网友:
楼上什么意思,是BIOS时间吗

网友:
现在系统做进去了,无论如何显卡都驱动不上,能是显卡有问题吗
大家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2011-01-03):
原装驱动吧
就是要那机器专用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