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心得

楼主(2010-10-05):
今天遇到一个主板专烧CPU呢,AM2的,怎么回事啊,我查了电压都正常呢,我把那烧坏了的CPU当假负载,然后开机查电压,都正常,阻值也正常啊,不知道是哪里问题,北桥的电压有3.3,1.5的电压,我是在主板背面查的电感的电压,CPU有1.1的电压,CPU旁边的电压的电压也是1.1V的电压,我就不知道是哪里坏了引起专烧CPU,哪个大哥遇到这样的情况给小弟说说嘛,我给同行查过,他说他也修不了,请里面的高手解决啊,共同讨论一下,谢谢拉

网友:
在假负载上有-A和-B 两个测试点,正常时只有一个点会有电压,它的电压值为1.2V,你看看它正常不?以前修过一个这样的板子。

网友:
把座子的上面的胶打开看看针脚有没有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AMD的板VDDA25这个电压没有正常会烧U,桥空焊也会烧U

网友:
AMD的板VDDA25这个电压是指哪个电压,在哪里测试这个电压

网友:
是什么电压, 是核心电压吗

网友:
5.        VDDA外核电压:C10脚,电压:2.5V
电压偏高的时候,要测CPU座左下方的小的MOS管是否击穿。或者二极管损坏。
如果没有VDDA2.5V会造成上假负载有核心供电,上真CPU,没有核心供电,如果偏高会烧CPU。VDDA2.5V由CPU座一颗小MOS产生的,贴片电感到CPU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2.5V

网友:
AMD的主板也容易坏。CPU也容易坏。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防AMD板不烧CPU啊
上次我觉得电压都正常怎么还烧CPU啊,电压我都测试过,主要测试CPU的旁边电感电压,1.2V,北桥3.3与2.5都有内存1.8 0.9也有

网友:
回复 网友C:

  怎么防AMD不烧CPU,主要是什么原因会烧CPU,因为我前几天遇到一个电压我测试都正常的还烧电压,结果给同行去修,他们也没修好,没有找出原因,可能是北桥坏吧,烧了三个CPU,客人自己一个,还有就是另一个客人拿来修的电脑我们把他的CPU拿去试板结果也烧U了,然后我就拿新CPU去测试,同样烧,后来最终确定是板有大问题了,给同行修也没修出来,你们认为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是不是都会说是桥的问题啊,那怎么知道是桥呢,电压都正常怎么还会烧U呢,想不通,不知道哪里出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U前查所有供电有没有正常,CPU的复位PG有没有正常,用灯座看一下桥有没有空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QQ多少啊,可以加我吗252594889

网友:
我在本站下了一个芯片脚位图,有些看不懂,请教你可以吗,加我QQ,QQ上比较方便点,可以吗,谢谢了,你在哪里修板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哥们,看来在人人哪学的不错。呵。将来祢又是国家的人才。有机会向祢请教下。

网友(2010-11-07):
没见过值得讨论

网友:
amd不太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