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40N Plus 加电1分钟才能开机,加电10分钟才有显示

楼主(2010-10-05):
    三星740N Plus  加电1分钟才能开机,加电10分钟才有显示 没有连接主机,10分钟左右才显示“检测信号线”

网友:
   还真从来没遇见过这问题~是电源板有问题吗?难道要预热

网友:
这种问题?你打开机器检查了没有?按常理来说,经常修理液晶的话这个故障就是电源高压板电源供电给高压板的电容损坏,不知LZ有没有拆机查看?

网友:
很可能主滤波电容漏电

网友:
解决方法:上班使用前先进烤箱预热八小时。。。。。然后直接下班。呵呵呵,开玩笑的。
要预热的,哪只有电容容量变小才会出这样的问题喽

网友:
电源板上就电容爆了

网友:
一般都是电容性能不好导致

网友:
换电容啊          就是电容的问题吧         换了应该可以

网友:
电容滤波不良,换吧

网友:
直接换15V虑波电容。

网友:
楼主先拆机看下,三星的大部分是电容坏,少部分是程序问题。

网友:
特别是蓝色电容,韩国棒子的垃圾电容

网友:
呵呵,看来就是电容问题啦!!!

网友:
多数是电容爆浆了

网友:
標準的電容故障型態之一 將死未死透之際 就是這樣故障法

网友:
应该是电容的问题吧。。。

网友:
呵呵··大家都想到比较直观的问题··
那有没有人想到电源IC供电脚的起振电容呢··
楼主应该测试下 看看电源IC供电脚电压是不是渐渐升高  如是 更换电源供电脚的电容电阻 电压要是正常的话··那就要考虑大家所说的次级电压输出的滤波电容····

网友:
楼上的思路很好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