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速19的显示器屏坏了 求高手修复

楼主(2010-10-05):
极速19的显示器屏坏了 求高手修复, 现在我修过后,最有下面有一条不显字,想问一下,有调相位的软件吗?
他的开关板坏了。 现在只要通过调一下相位 让下面的图像往上一点点,就不影响使用了。
显示器

网友:
屏上面有可调电阻不知道你修的时侯有没有走动

网友:
现在还没用过软件试过,按键板坏了就按个通用的调一下接着用吧。

网友:
那先把开关板 修好呀工

网友:
换按键板吗? 要不就在驱动板上短接调整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