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300 410K 解密 大家来看看,呼叫管理员!!

楼主(2010-10-05):
今天收到两台SL300 410K 都是进BIOS 修改不了设置 BIOS 我已经刷过了 还有那个24C08AN的 芯片换过,或者不装 也一样 哪位大虾搞过这种问题的 给点提示。。啊里啊都!!硬件都测试过没问题 。。。

网友:
其他都没问题 只是修改不了里面的设置  时间日期也修改不了 当然我COMS放电后 就进不了系统这 很正常的现象  大家不用往硬件方面想 这个问题是管理权限受限制 现在要想办法去掉。。

网友:
很明显是SVP,听说现在联想加密芯片已不止一个了 。。

网友:
SL300 SL400 SL500的密码是存放在BIOS芯片中的,重刷下BIOS就好了,(最好不要下网上官方提供的,官网提供的刷了好像会丢失MAC地址跟机器序列号。)好了要给些MONEY呀,我在淘宝上卖这个方法都要卖80块哦,呵呵。

网友:
买了一套IBM解密的,除了解T43 T60 X60之类存放在I/o或安全芯片中的,很少用到,呵呵。

网友:
刷过bios了 没用 会不会是要换BIOS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