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测试卡跑D0-D3 居然是cpu接触不良

楼主(2010-10-05):
今天 我一个同学说他厂子里的机器的控制机箱坏了 不能用 显示器不亮了,不是显示器的问题,我让他弄过来,插测试卡发现有时走到D0 就不走了 有时走到D3,应该是档内存,发现主板上有4颗电容明显鼓包,拆下主板更换 新的电容,满以为换完就好了,结果测试 一样,我晕,继续修,把内存条拆下来,用的是老掉牙的SD内存,顺便看了下cpu是奔腾233,够老的,但是控制板是做的isp槽的新主板都淘汰了这个插槽了,用橡皮擦内存金手指,用镊子刮插槽,装上开机 故障不变, 这时候 我同学说这个机子进系统还总提示F1,要用键盘按下F1然后才能进系统,我测量COMS电池电压0.14v,换上个电池 ,开机 一样,还是D1,晕死了,这时候我同学说 有时候气急了他们用脚踹几脚就能干活,我意识到应该是哪里接触不良,把显卡拆下来重装 故障不变,把CPU拆下来 发现下面有好多的尘土,清理干净后装好,开机正常,进BIOS把时间设置好,断电 开机一切正常,我很纳闷,为什么cpu下面土太多造成的接触不好 会跑档内存的码,还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数码测试卡只能做个参考。。。好比别人告诉他流鼻涕,你不要认为一定是感冒一样。。

网友:
电脑就像神经病       无任*脏话*什么毛病都有可能

网友:
我今天一块945的主板也是类似于你这样的问题,我把U座子底下的灰打扫干净 了后,通电开机,结果诊断卡跑00。更换电源也没用,现在还在郁闷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压一下座子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压了座子的,没什么反应。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清理座子出的问题座子的针没压弯吧?用刀片呱一下不行直接加焊吧。

网友:
的确相当的奇怪。要谁都会误导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做清洁的过程中,看到座子上有几根针 是弯了的,彼此相邻的两个针挨得很近,后用镊子轻轻的矫正了,是不是那几颗针的问题哦,针不是我做清洁的时候弄弯的,是我在取出CPU的时候都已经弯了的,

网友:
谢谢LZ的经验,以后要好好注意。

网友:
775的CPU针座最容易弯针了,有时候客户拿来就无法修复了,只能换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不一定的你多换几个U来试如果有的U能过有的不能过那就是针接触不良要换座子的,经常 有这样的事发生。

网友:
我没有多余的U啊,我当时只把u换到了另外一块775的板子上。结果内存能过,接上硬盘装系统的时候,在装的时候,有一半是汉字,有一半是乱码,系统装完了,进入系统后有时还要蓝屏,不知是不是U也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