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的PMH-7芯片需要满足那些工作条件才会发出M1_ON信号

楼主(2010-10-05):
ibm  T61的PMH-7芯片需要满足那些工作条件才会发出M1_ON信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正找着呢!怎么没有高手指点一下呀!

网友:
首先要有 5vl这个电压 。。。
  其次检查  pmh7 的7 17 24 25 26 57!!!
  它们的电压值就不具体说明了

网友:
57这个脚没有 写错了  以上要是有什么错的  请见谅 也麻烦给于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