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郁闷的板子

楼主(2010-10-05):
我有块华硕的板M4N72-E,CPU 是5000开核的,之前买用得好好的,就是大概过了几个月问题就出来了,有时候开机不显示,主板也不能进系统,但把电源拔掉一阵子插上又可以开机。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月,终于大问题来了,怎么搞了也不开机了。没有办法只能送去修,维修人员说是有可能是GBA坏了,叫我做了GBA。但我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在维修店里,他们用一些老的CPU就能开机,而换上了我的5000就没有反应,之前怀疑是CPU坏了,拿去给卖CPU的测试了一切正常。然后那家店说不好修,叫我拿去别的地方看看,我又拿到了另一家说也可能是GBA的问题,他们那里没有机器做不了,最后我就直接拿到一家做GBA的,说做要50元,我就同意了。之后就是等待,大概是过了3天去拿,到了他那里说做了还不行,开不了机,可能是坏了,等他那里有相同型号的就给我在换上去。我那有心情等他们啊,我说我自己去买一颗装上去吧,给了我规格型号,我就去买了颗回来。他们说要半个钟才能装好,叫我等等。时间终于过去,装好测试也不行,说刷下BIOS看看,BIOS刷好后,他们拿他们的U测试可以开机了,但换上我的仍然开不了,说是我CPU的问题,我说CPU没有问题。那这样他们就没有办法修了,叫我拿走吧。最后给个建议我卖掉算了说这样的板不好修。我去问了下能出多少钱, 结果让我跌得差点掉破眼镜,几十块钱。我拿回家不甘心,去到朋友那里用的的X240测试。结果让我兴奋的差点跳起来,然后又寻思为什么X240能开机,而我的5000就不能呢。细心看了下两个U的差别,一个是AM3,一个是AM2+,难道AM3的可以用吗,测试了几次一点问题也没有发现,所以我决定换个AM3的U 来用。去市场看了下,那时知道能开核的有X425 ,435之类的,问了下425,没有货,435有,所以就要花了470米买了个435。回到家里上板测试,正常开机进系统。又把开核的打开,正常进系统,用CPUZ看了一下,是4核但没有L3,有点遗憾。还发现光驱和网卡能正常安装,就是不能正常工作。就这样用了一个多月,又发现问题了,只要削微碰一下主机就死机,只能重起。有时候重起也不行,要把CPU拆了在装才能开机。还有就是北桥烫的要命,自己个个风扇也一样烫。有几次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用鲁大师看电脑CPU的温度100多度,吓得我马上关机。用手摸一下CPU的散热器,凉凉的感觉,怎么可能呢,怀疑硅胶少了,拆了重上。进系统查看还一样,摸散热器不是很热,难道是鲁大师弄错了。进BIOS看了下显示的也一样118度,这是怎么一回事啊,难到是主板的感应坏了。按理由118度应该死机才对啊。但我用了一天有时候也不见死机奇怪了。慢慢的也不在呼他了,反正机器能开机,就将就用吧。但有时候真的很烦,碰一下就挂,本人不才,所以今天在 这里求助下各位前辈,看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或还能不能修好。

网友:
怎么没有人帮帮忙呢,自己顶一下

网友:
不好意思我没有看完,所以我不知道帮什么。

网友:
开4核的都不稳定     也许是你的开核的时候调的参数不对

网友:
个人认为可能的原因有二:
1.N72芯片组本身对开核不能很好的支持,CPU开核使用会出现一些很奇怪的问题,具体我也说不好,凭我的经验只能想到这么多
2.主板本身供电有问题,比如说侦测I/O的供电异常会导致其本身工作不稳定,我之前遇到过类似问题,不过根据你所说的第一点的可能性大些,因为你用其他的U试过是正常的

网友(2016-05-14):
不好意思,对台式的不懂

网友:
华硕的MAD的主板好垃圾啊!楼主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