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我承认这超出我理解范围了!!(长城e80附资料和图)

楼主(2010-10-05):
今天接到一台长城E80
客户描述是使用过程中突然断电然后就怎么也开不起来了,拔下适配器后发现电源适配器头已经被烧黑
上电流源,发现没有待机也没有任何短路现象
立马感觉是公共点某个小电容短路然后烧前面某个保险
拆开后发现电源接口基本已经烧断了
更换电源口后依然是不加电

断开电源小板(上面有电源口和vga口,此板除了给个主供电到主板上后就没什么贡献了),19v电压出来了
看来问题在于主板上面,顺着线路开始跑,当断开PR102的时候发现电压出来了

(图1)
PR102作为测流电阻,同时也作为充电芯片的DCIN主供电(挺奇怪,很少碰上这样的)

(图2)
立即想到充电芯片损坏拉低主电压
6251在联想的机器上也有,该芯片好像没有ACOK,ACIN等等相关电源适配器的检测引脚,因此个人感觉此芯片和开机没什么关系)
拿掉充电芯片6251和充电Mos管PQ3之后,电压居然还是没有出来
测量PR102检流电阻也没发生断路的现象,但是仔细观察发现PR102底部发黑,索性就拿了下来,发现底部铜片已经开裂
料板上拆一个换上后发现居然还是没有,而如果把PR102后端断开以后电压就能出来了
图纸发愣了10分钟后,发现PR102后端的Isense_SYSN还有别的作用

(图3)
图3是一个过压保护模块,以往此模块估计就嵌入在充电芯片里,SHDN#应该就是好比ACOK信号使得(图1)里面PQ4导通,然后拉低PQ26的
G级使得电压到达公共点电路,什么也不想直接测SHDN#信号,高电平..................
也就是说目前通往公共点的条件都已经开通..........
断开公共点的MOS管PQ26后,电压出来了,也就是说在目前主供电已经到达了PQ26的前端,而且MOS管已经满足了导通条件
但是我已经侧过公共点对地阻值无数遍,十分的正常
(除了测阻值,我还直接拿19v开烧,你没看错,19v直接来)没有任何异常现象
但是如果把PQ26装上后就会把电压统统拉低
尝试着用跟导线连接PQ26前后级,立马10A大电流(导线在3S后烧断。。。。。)
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办了,从来没有见过的现象,理论很难解释
希望大家帮忙想想,论坛的高手们如果遇到过此类现象希望能给小弟讲一下

PS:希望别说什么太空洞的东西
PS2:公共点没有对地短路(19v开烧),PQ26G级正常导通,前级无短路,6251和充电mos管没有装相信他们于此无关
PS3:特地附上电路图,小弟也是刚找到,前面都在靠表笔跑,长城E80和T80差不多,T80和方正R460差不多
方正R640G

网友:
  单单凭你的描述 看不出来有什么异常 不过维修有时候就是这样 可能你所描述的也带有你自己走入死胡同的观点 这个只能由另外人士 用不同于你的维修思路才可能看出什么端倪

网友:
用19V烧板没有意义吧,从低往上调才对,看谁发烫,楼主的电源可以量10A ?

网友:
回ls,所以真的是超出我的思考范围了
总结就是前级无短路,公共点没有短路,但是一接就是大电流
电压在5v左右的时候,pd13,pd12发烫,电流4a左右,但是pd13,pd12本身没任何问题
就好像公共点又作为了回路回到了前级在二极管反向端被阻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兆信30v10a的,谁用谁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以你的描述上的逻辑 无法推敲 只能说 要么是我们的常识错了 要么是你的操作错了

网友:
这个电源不错,坐等维修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尝试不同的测量方法,阻抗只是其中一种

网友:
今天我也碰到与你相似的毛病了,板上3.3V供电组,供给LCD的限流管烧了,烧焦的地方擦干净,二极管档打了下对地电压,0.8V,上电测3.3V正常,去总供电,单独在供电组加电3.3V,瞬间大电流,,,,再加上总供电,0.2的总电流,烧焦处有3.3V,真的令人匪夷所思啊。莫名其妙。

下面点评的这位有意思,你以为二极管档量出来的是电阻值吗?真服你了。0.8V你看不懂?把你的表打到二极管档,找两个二极管量量,多量几个你恐怕才会懂。

网友(点评):
沉浸在你自己的逻辑当中 所以你的描述我看不到

网友(点评):
沉浸在你自己的逻辑当中 所以你的描述我看不懂

网友(点评):
“二极管档打了下对地电压,0.8V”,XD,你的二极管档可以测电压么?还有你说的总供电到底是什么东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