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0-10-05):
某一945主板,是8802+9605供电,测得8802的VDD为5V,EN电压为1.18V,DVD为1.27V。
SS为1.75V,PG是0V。
有个叫VID_SEL的PIN,不知道是不是VCCVID哦?它是干什么作用的?是1.18V。
VID0-6都是0V,VID0-6都是与CPU座导通的,CPU单独测试过没问题,。。
出不来VID组合,因此造成无VCORE电压,WHY?

网友:
不知道775的VCCVID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
上假负载有电压不

网友:
VCCVID是478的主板里的叫法        775的里只要VTTFSB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 ,应该叫VTTFSB,看过贴,忘了怎么定义的了,谢谢指正。

网友:
看了半天,怎么就没看你说VTT电压是多少.要有了VTT电压,那些VID0 VID1.....才会出电压吧.

网友:
你是什么主板

网友:
945的主板CPU供电一般没有8802+9605的设计    只要965以上的主板才会8802+9605的设计

网友:
楼 上的明天去好好看一下再说吧。 上真U没VID组合查VID_PG有没正常。

网友:
这是二修板,盈通的945战神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VTTPWRG吗?

网友:
又搞了很久,VTT_FSB1.18V,VTT_OR和VTT_OL都是1.18V,也算正常吧。。。

可就是死都不出VTTPWRGD,怎么回事呢?

网友:
时序里面VTTPWRG去开启CPU 发出VID组合 做为电源管理芯片的开启信号  还有一个就是开启时钟芯片。

网友:
查查内存供电正常不?

网友:
内存1.93V。北桥1.2V。南桥3.3V。系统总线3.3V。还差什么啊??太无语了。,VTT_FSB1.2V也有了,VTT_OR和VTT_OL也都发出1.2V了,但这该死的VTTPG怎么就不出来啊???

网友:
拿个主意啊?朋友们

网友:
回复 网友C:

查8802的PDF里面VID脚都为0时输出的电压应该为1.08125V
  把9605换掉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不太可能,因为VTTPWRGD没有出来,故而VID全为0的组合是不成立的吧!
最奇怪的VTT_OR和VTT_OL都出来了,虽然没有该板图纸,但想是VTTPWRGD
被什么拉低了,因此又拆了8802,上CPU测到VTTPWRGD有1.0V的电压,这能不能说明8802有故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