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845跑e1

楼主(2010-10-05):
今天修块华擎的845,数码卡老是跑e1,拆掉内存也是跑e1...查了一下内存的时钟供电和系统管理总线全部正常....暂时没什么思路...兄弟们给支个招。。。

网友:
主板供电都正常了吗 换个CPU看一下

网友:
  查AD线,刷BIOS 看U座是否空焊 换I/O

网友:
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看看CPU 北桥的供电有没有问题,应该不是内存的事

网友:
今天换了时钟ic跑过了进系统装驱动就蓝屏。。。然后每次按复位就跑c7死机。。。暂时没有编程器,没有刷bios。。。。。。。老板真小气。。是我自己的店的话我早就买了

网友(2011-07-23):
上面的这些都做工了不能解决,一:BIOS,二,北桥,其它的基本不可能,就这两种可能,偏多的是北桥不良!

网友:
     小弟发一下言,也许是AD线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

网友(2012-12-23):
内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