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1000不跑

楼主(2010-10-05):
今天接手一台HP DV1000 CT3,915集成显卡,进水机,清洗后加电待机电流0.06,3M.5M出来,插MINI PCI检测卡不开机就显示FF,待机电流0.06,按开机键电流0.46不动,测量所有的电压出来,CPU有温度,测bios上CS有,用负载测试cpu的VCC,PG.复位电压都有,用示波器测时钟有波形,打阻值都正常,怀疑南桥82801FBM坏,上BGA机器换后故障依旧。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求高手指点下

网友:
重点处理进水的地方看下有没有断线

网友:
看南桥有没有发出PCIRST#?

网友:
看南桥有没有发出PCIRST#?

用负载测试cpu的VCC,PG.复位电压都有

网友:
DV1000待机应是0.01--0.02吧,有点高哦

网友:
待机MINIPCI检测卡都有数码显示。REST灯亮,不知什么原因,不开机都可以显示FF

网友:
待机0.06,不正常吗

网友:
待机0.06,PCI检测卡可以显示和亮灯,开机0.46

网友:
南桥以换

网友:
你不会用示波器看MINPCI槽的波形吗。

网友:
电压时钟复位都出了,你换个U试下啊。

网友:
测一下CPU的时钟。

网友:
这种复位之后的故障比较难搞,主要是思路问题,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一台,期待中

网友:
待机电流偏大,看看EC那边有没有异常,S5_ON有没有异常

网友:
看看进水的地方有没元器件腐蚀的或腐蚀断线的

网友:
电阻的坏的吧

网友:
看样子还是没有跑U 啊,要清楚查看进水部份,还有看它的B电压是否也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