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 掉电(无显卡、CPU电压)维修

楼主(2010-10-05):
客户一台DELL D620笔记本,刚开始是开机外接有显示,内接不显,后来送到别人哪里去修了一下后外接内接都不显,开机电流到0.48A掉电,量测所有供电,发现显卡与CPU的供电没有出来,CPU不发热,但显卡有温度,此机器CPU供电须在显卡与其它供电正常后才会开启,于是测显卡供电条件,此显卡供电芯片为MAX862E,开机一瞬间测上管与下管的开启电压,下管有瞬间的电压,上管电压偏低,很快就没有。更换一同型号的8632E,故障依旧,量测17脚有19V,22,26脚有5V电压,27脚SHDN有3.3V开启电压,3脚REF电压为0.90V,14脚电压为0.45V。根据芯片说明,3脚REF正常应该为2.0V,测显卡供电电感阻值为3欧,将显卡取掉,测阻值为95欧,显卡上有一滤波电容阻值为3欧,现不知是哪里的问题了,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显卡的阻值一般都很小额 3欧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可能是显卡坏了啊

网友:
显卡的应该是正常的。看看周围有没有少电阻之类的吧

网友:
有显卡的话可以换个显卡看一下

网友:
不要动不动就搞桥嘛,先看下显卡供电的工作条件。

网友:
110M的显卡坏的多。。这个机子,他开始的时候外屏显,内屏不显,可能本身就是显卡的问题了。。我现在手上就有一台这样的机子。就是这种问题,重新焊过无用,判断是显卡芯片本身的事。。楼主的这台估计是显卡本身不好,又给人催残得更死了,可以试着换上好显卡再测试其它的。。有时候故障其实就是一开始那么简单,别绕了弯路。

就算修不好,把好的显卡拆回来,110M的片子应该还是很常用的,不怕用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