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在主板上的作用

楼主(2010-10-05):
  大师们    晚上好
     我是新手上路  想请教大家一下
       在主板上有各种阻值不一的电阻  它们都有什么作用
   还有上拉电阻和下拉点组的不同之处 在主板上起的什么作用

网友:
多阅读一些基础理论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
   上拉电阻有一边接电压    下拉电阻 有一边接地

网友:
上拉电阻有一边接电压 那另一边接啥。想问下楼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它是如何起作用的  上拉的电阻的阻值较小  下拉的较大   它们如何区分 又是如何工作  具体的原理和作用

电阻拉低点位我可以理解  但怎么拉高的 我有点想不通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拉就相当于一辆车在路上跑须要加油才能走,上拉电阻就是一端接供电一端接信号,给信号提供一个驱动电压。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多谢你   让我茅塞顿开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今天又有新的问题了  它一端接着电压一端接信号  那信号从哪出去  排阻的四个点的电压有的不一样

网友:
信号并不是象楼主想象的那样,这里的信号跟电压都是独立的, 好比北桥跟内存之间的信号线是单独连接的,而上拉电阻 就挂在这些信号线上另一端接供电为这些信号提供驱动电压,要知道信号是需要用电来驱动传输的,没有了电信号也就无法传输,就像是汽车没油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又明白了一点点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下拉电阻是直接的将电压拉低吗?

网友:
下拉电阻是为了在芯片脚没输出的情况下,可以有一个确定的低电平信号

网友:
回复 芯帕特 的帖子[
    能解释的在简单一点不

网友:
比如MOS管,在刚上电的瞬间,可能控制G极的信号还没来得及建立。
这时候,下拉电阻或者上拉电阻就能起到初始状态可控的。

网友:
我看楼主有时间要学习学习晶体管电路基础丶我认为上拉和下拉电阻就是给晶体管提供一个基本高低电位工作点

网友(2010-11-16):
1117三端稳压器中 加2个电阻后接地 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
学习了,电阻用处太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讲的很详细!跟我以前理解的完全不同!谢谢

网友(2010-12-31):
上拉供电,下拉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