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 x550显卡花屏

楼主(2010-10-05):
ati x550显卡花屏,请问有什么软件可以测试现存颗粒?
显卡

网友:
用R3的应该可以测吧。

网友:
r3是没有问题的。我用的就是r3memid

网友:
请问ATI X550用R3什么测不成功?报错:Error:SUBID 00001002 not found in r3memid.cfg

网友:
终于想知道了,是要加-nocfg参数

网友:
用/?看看参数吧..

网友:
用R3 -nocfg -log
选参数2测试,,别全选,否则看结果都要累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