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ON经典问题

楼主(2010-10-05):
手上有台索尼笔记本开机后要进了系统以后也才 有显示,但进系统后有时还屏暗,是945集成显卡的 桥已经换过还是一样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有没有哪位修过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点评):
暗屏为什么动桥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经典吗?显示器的问题要把外接和本身的显示器的结果都要说的

网友:
外接显示器看看还是一样的问题吗?

网友:
这东西难搞,你得把屏,屏线都换了说!

网友:
换一下内存试试,试过SONY不定时用着暗屏,试了很久才找到是内存的故障。

网友:
外接 的话什么都 正常3D都可以 跑

网友:
高压板问题?我的机器买来时就这样。后来直接换了个。哈哈

网友:
EC没有读到屏信号或者EC常收到VGA输出中断屏信号

网友:
因为我看了下高压 的哪二个数据基中有一个是桥里发出来的都 没有信号出来

网友:
是真的吗是高压的话丈好了,不过有点怪我不明高压上面就就四个线一个电源一个地,二个数据,其中一个是桥里发出来的,还是一个经一个10K电阻挠接了地它是怎么工作 的我不明白

网友:
重点说下屏和屏线都 换了就是没有换高压了

网友:
高压没有问题,CR系列的吧

网友:
哪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sony 最经典的问题我想会是线,经过N手的拆拆装装,那条6芯线最容易拆断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换的整机。

网友:
出来说一下原来是主板上跳线的问题

网友:
是哪里的跳线呀    楼主可以详细说一下嘛    让我们也长长见识

网友:
主板跳线哪里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