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上网有的地方能用,有的地方不能用,为什么?

楼主(2010-10-05):
IBM T40上网问题,有的地方能用,有的地方不能上网,但能认硬件,有黄叹号,(网卡芯片换了,系统做了,网卡接口换了,还是不行,)急需解决。
芯片

网友:
换网卡ROM,还不行就干南桥.

网友:
哪些地方能用?这么奇怪?

网友:
在公司能用,一点都不掉线,但在家就不行,在用户那里又不行。。。

网友:
机子硬件应该没有问题呀

网友:
会不会网线接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