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子换了烙铁发热就不能温控了?

楼主(2010-10-05):
焊台AT936B
购得4根四线热芯,本身为2线的。

4热分别为红,红,白,黑
2线的接为黑红。4热的接的红红。
可是接上后,温度调节为200度,介不过十几就能熔锡了。以为这发热芯导热好。可过了一会发现那个红灯一直在闪,我记得换芯前,温度到了设定的值时,灯不会狂闪的,狂闪应该是一直在加热。
求解。

网友:
安泰信的焊台你要买原厂的发热芯才行,然后安装焊台说明书上面的做,安泰信的焊台和其他厂家的发热芯是不通用的。

网友:
把温度那两个线对换一下试试。

网友:
昨天联系了卖家,卖家也说安泰信要用原装的。不过原装的可以换这个6个呢。。
当一把调温的烙铁用着先。貌似原装的两线又怎么能感温来控制呢?
在此想问一下。
电烙铁是不是用PID来恒温的。有没有人能画出模拟PID电路出来呀。

网友:
线接反了,我上次也是这样,不能调温一直最高温

网友:
安泰信焊台可能是间隔性的测量加热芯的电阻值来推算实际温度的,就是把芯做加热用又做测温电阻用。用其它芯可能静态电阻不同使得机器工作不正常。

网友:
安泰信焊台可能是间隔性的测量加热芯的电阻值来推算实际温度的,就是把芯做加热用又做测温电阻用。用其 ...
引用 网友A:

我测过阻值,好像是十几殴。

网友A:
我测过阻值,好像是十几殴。
引用 网友B:

换成原厂相同型号的两线芯吧,要不然无法测温的,无法测温就无法恒温,那就不是恒温焊台了,而是普通烙铁了。

网友:
哎。。。936B不好用。。。热回温太慢了。。焊到一半经常被锡拖住了,又不能强拉。

网友:
哎。。。936B不好用。。。热回温太慢了。。焊到一半经常被锡拖住了,又不能强拉。
引用 网友B:

买款国产高频焊台好了,估计你修的板子是无铅的。

网友:
买了一台基地969CF,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