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cd 3.06.主板昂达945,开机跑00?

楼主(2010-10-05):
如题。更换电源和内存都没用,用手按压桥,也没反应,后把U换到另一块775的板子上。用一代内存试。能开机了,然后找来硬盘重新装系统,结果在安装的过程中,出现了一半汉字一半乱码的情况,望各位老师给予解答。在此十分感谢

网友:
00是过不了CPU啊.. 查一下CPU供电有没有问题.不行的话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那把CPU换到另外一块主板上试时出现的问题是怎么回事呢?我查了的内存的供电没什么问题的,cpu供电应该也没什么问题,我大概用表量了一下,也看了U周围的电容,没用鼓包烧坏的现象.

网友:
跑C0 在供电正常的情况下刷BIOS 压桥压座,你那个花屏可能跟内存有关。

网友:
RT9202  RT9414 先换下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花屏。是根本就点不亮主板,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跑码全板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情况下刷BIOS压桥压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