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笔记本显示特殊故障,求助

楼主(2010-10-05):
一台富士通FMV-7220NU5/B笔记本,从网店购买的二手。自带128M内存(注意是主板自带的,非内存插槽中插的),卖家另加一条512M的内存条。使用两年后出现开机无显示故障,但外接显示器可用,因此怀疑是显示屏的问题,换高压条等无法解决问题,发往深圳维修也无结果。前几天偶尔取掉另加的那根512M的内存条,竟然可以正常开机,显示屏正常显示。把条子插上去,又出现显示屏不能正常显示的故障。请教:
1、既然内存条问题,那么应该显示屏不显示,外接显示器应该也不显示,如何解释?
2、128M内存太小,如果再买新条子,是否仍然会出现原来的故障?
3、机子主板自带128M内存可以屏蔽掉不用,而直接使用插槽的内存条吗?

网友:
  1 不清楚 小日本的东西 可能是内接需要检测所有的内存 外接仅检测板载?
  2买条子可以到卖家初试机 并说明保多长时间
  3 我所知的都不能屏蔽 不过不能排除有什么跳线或者是bios设置的
  仅供参考

网友:
呵呵,谢谢一楼的朋友。今天又一次拆机,确认原机内存就是在主板上的,而非插槽插的那种。不知哪位高手再帮帮我呢?

网友:
请问没有高手关注一下我的贴子吗?

网友:
现在两条内存可能出现兼容性的问题,换一条原装的内存试试.

网友:
我现在另买了一根512M的内存条插上,没有任何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