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新手修破内存3

楼主(2010-10-05):
新手修破内存3

今天收了一些破内存。。一共是220大洋。
DDR 400 512M的6 根。 其中三根外观不错(注这三根一模一样),别外三根都是金手指烧得很严重。
还有一些256M大概有20根左右。。还有DDR2 512m,DDR2 1G的各一根

先选中成色好的,512M条子。 先观察一下。无连锡,颗粒没被人动过。。
我橡皮狂擦,,分别上机测试。。全都点不亮。。
  再仔细观察一下。。有些颗粒中间有些土。。。  用洗板水猛洗。。风枪吹干。。
橡皮擦干净。。
再上机测试。。哈哈!!有一根亮机了!顺利进系统。。 不放心,用rst pro usb扫。。
没发现坏颗粒!算是ok了!!捡了个便宜!

另外两个还是不亮,,用865GV板子,128M的母条想带进RST界面的扫一下。。结果提示什么format什么的。。郁闷
两根都是那样。
找出那些 256M的来,结果一试,很多都是进不了RST的界面,怀疑是我板子出问题了?
找出之前扫过的条子,一试,可以进,看来确实是条子导致的。

嘿嘿。分析了下,估计是SPD有问题导致的进不了RST的界面。。
又找出那两根512M的,用256M母条带进系统,进系统后,热插512M的条子。结果。。郁闷。。一插就死机,键盘鼠标都不灵了。。
反复试了很多次都是那样。。不知道什么原因
后来想了个办法带进去了。。嘿嘿,(暂时不说!)。 把之前洗亮的那根条子的spd读出来,写到这个条子里!重启,试机,,哈哈ok了!!  用RST扫。。。没坏块,爽!!搞好两根了!!

最后就只剩下第三根的,,想了很多办法,就带不进系统,想刷spd刷不进。热插也不行,

想了个很笨的办法,从256M的条子上取了个spd过来。。焊上,狂洗,擦干净,试机,带进系统了。重启。。启动RST,看到了现在spd的信息,显示的是256M,又重启到系统里,运行把之前正常的spd刷进去。。。然后用cpu-z看了一下,确认是刷进去了的。。

重启,试机。。靠,居然点不亮。。。想重新进系统看一下。。结果死活带不进去了。。
启动RST结果也进不了软件界面了,又和最开始一样,提示什么format。郁闷。。
分析,之前是256M的spd能进系统,能进RST界面。刷成他本来正常的512M的就不行了。。
嘿嘿,只有两个可能。。。  1.spd芯片又坏了。。 2.嘿嘿不说了。。暂时保密。看我明天表演!

故障条,和换下的spd芯片

时间有限,,明天继续搞。。。。 明天我很忙,看有不有时间。。

我的工作台

网友:
后起之秀,向你学习。

网友:
是不是这内存本来就是256啊!

网友:
学习下。弱弱地问下。不知道楼主遮的是啥内容,我猜猜哈。。是不是一代的用东西包住其他金手指,只露出SPD那4个金手指?

网友:
这个要顶起。。。。。。。

网友:
桌子上有防静电不错,不过我不建议大家热插拔内存我的865GV插拔了几次刷SPD,没用几天南桥就发烫了后来没办法换了南桥才搞好

网友:
呵呵,我有发贴做那个刷写SPD的座子的,做个座子安全点。。。

网友:
修这么多条子,楼主连个编程器的转换座子都不舍得买呀?

网友:
十分想念楼主的下集,楼主一共二十八根内存220块钱,多少钱一根买的啊?256的5块一根?

网友:
RST还可以热插吗?正在学习这个软件。就是不会用。

网友:
修内存学了几天 不知道这么用了  哪个颗粒坏了这么看不知道了

网友:
如果焊金手指的导线,用多大的烙铁好?我怎么老是焊不住....

网友:
LZ不错,顶下,续集什么什么时候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