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Joybook 7000开机不定时掉电[通过]

楼主(2010-10-05):
一、
机型:BENQ Joybook 7000
配置:迅驰1代级别 855芯片组
故障现象:开机不定时掉电
维修分析:
1.
清理风扇、散热片现象依旧
2.
拆出裸板,目测主板、手感主板芯片没有发现击穿、发烫的芯片;
3.
裸板加电测试,发现CPU很烫,风扇依旧在转;
4.
更换CPU测试,依旧掉电;

5.
对主板加电测量主板的待机电压、和开机后的电压,电压正常,掉电后主板的电压和原来一样;
6       初步怀疑主板上的电源模块或场管不良,造成某个电压无法支撑所在的负载线路;
7.
开始对U8(产生3.3V5V的电源模块)SC1403U7(产生1.5V2.5V的电源模块)OZ824,进行检测;
8.
在没有芯片的情况下,测量振荡线路OK,上下场管测试OK,芯片控制信号OK,引脚对地偏压OK
9.
测量CPU电压,从加电开机到掉电,CPU电压都处于正常状态,1.3V左右
10.
从掉电的原理来看涉及掉电的因素很多,BGA芯片就有操控、南北桥、显卡、CPU底座,但是这些不稳的芯片做更换,会增加维修上面的风险;只对操控U22进行小风枪加焊,现象依旧;
11.
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从温控信号入手,对温控芯片做更换,该温控芯片型号是:ADM1032(芯片本体标注:4320G),在料板堆里没找到这样芯片;
12.
采用替换法,找2块料板,上面的温控芯片(芯片本体标注:6648)和benq7000的温控芯片外观一样的,再确定是否可以更换,测量VCCGND都一样,输入信号脚和输出信号脚也一样,理论上可以通用;
13.
换上后裸板开机,没有发现掉电,装机测试OK
结论
1.
此次维修采用的方法是:
1)
无电测量:目测,阻值测量,偏压测量,替换法;
2)
有电测量:电压测量,快速测量法,快修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