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关于键盘的时钏与数据信号到83627EHF后再由哪个脚到南桥(有图)已装转换口

楼主(2010-10-05):
一技嘉k8n51gmf主板南桥损坏不开机,换南桥NF-410后开机正常,显示正常,USB也可以使用。就是PS2键盘与鼠标失常,怀疑拆板的桥损坏,再拆另一片装上故障一样。拆了键盘口电容,换上拉电阻,换IO,刷BIOS均无际于事。用示波器量键盘与鼠示时钟都正常。怀疑开始清洁南桥板上的焊盘时掉了点漆用绿油补过引起的几个脚在BGA过程接触不良。键盘盘的DATA与CLK与成功跑到83627EHF的63、62脚,现请教一下各大高手,请问83627EHF的键盘信号是经哪个脚与NF-410南桥相连,现焊拆开南桥进行跑线,如果关于键盘信号与南桥相连的焊盘上了绿油,哪就证实我的猜测是对的,如果跑线不通哪么就是开路故障。我就是个喜欢钻牛角尖的人,修不好不罢休,希望基地各位老师出手相助。谢谢!!

图纸在下面贴

由于客户急于用机,加上真的找不到维修思路,除PS/2口失常外其它端口一切正常,用USB运行系统也一切正常。因此只能加个USB TO PS/2的线,客户同意交货,这次维修到此结束。

维修结语:PS/2口失常维修思路过程是拆了键盘口电容,换上拉电阻,代换了多个南桥,代换了多个IO,刷BIOS均无际于事。键盘口的通路线又能到达IO,IO到南桥的焊盘,IO及南桥旁没掉过一个件,。用示波器量键盘与鼠示时钟都正常,维修陷入困境,再也摸索不到引起PS/2失常的凶手。不过这次求助的确多谢各位回复的朋友,特别月老师的培训图一目了然,可惜由于工作太忙,一直未有时间参加月老师的培训课程,如果掌握了主板的工信号流程,工作原理,修起板来就如锦上添花。

网友:
图中结构图83627与MPC51的通信是LPC BUS33来通信,请问是LPC BUS33有多少个引脚与南桥相连

网友:
主板不开机可能不止南桥损坏,ps2 有个 5v电压,看看会不会是保险丝或电感坏

网友:
,1脚。3脚为时钟,数据线,对地阻值为400~700欧。接上拉电阻。多数主板经过元件相连元件相连到IO。部分VIA,SIS芯片组可能相连到南桥)2脚接地,5脚按供电5V,对地阻值为180~380欧。不正常检测保险和电感。4脚和6脚为空脚。
PS2键盘与鼠标失常
(1)确定接口内部针脚有无损坏,例如:开始测电感阻值为很大500欧。插上键盘口阻值变小,400欧。那就判断为键盘口损坏。(2)量供电要用5V    (3)1脚。3脚为时钟,数据线,对地阻值为400~700欧阻值偏小,拆除与偏小脚相连的贴片电容和排容。阻值偏大,量偏大脚相连贴片电感和电阻是否损坏,上拉电阻。(5)量偏大脚到I/O,或南桥之间换IO芯片,线路是否有开路。(6)刷BIOS。(7)换南桥。进入系统后,PS2键盘与鼠标失常:(1)拆除与KB口数据线相连的贴片电容和排容。(2)换IO芯片。我看这个主板的图片是NIVIDA。芯片组的。就按照这个流程走下去。仔细点。。一定行。。不是南桥的问题。要有针定性。

网友:
回复 网友A:

    lpc0-3四根数据线与南桥通讯 其实lpc有九根必须的线 另外就是电源 地 复位 frame 时钟

网友:
这个故障可能是IO没工作正常。或者其他问题导致。不要一直盯着键盘修。换换思路吧。曾经有个板也是键盘不行。后来发现是IO旁边掉了个电阻。而那个电阻是跟串口软驱有关的。
所以要围绕IO来查。
IO跟南桥的线路如图:

网友:
我现在手上有一梅捷的单桥板,PS2键盘能进入BIOS,但是进入系统后PS2键鼠都无用。
只能用USB键鼠,也很郁闷。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门月饼老师的回复,果真是专业培训的资料图,一目了然,就是模糊了一些。由于以往维修经验中键盘口故障率低,一般损坏也只是焊个排容,最多换个IO就搞定了,。都没有常深入去了解其工作原理,除非是人为的缺件引起,这样就极致难修了。但我这个IO旁件都没有缺件。只是将原83627EHF换成83627EHG,理论上该是可互换吧。还请教一下月饼老师,键盘鼠标的CLK用示波器测有方波,说明与IO的通信正常,DATA能否用测波器测得出来?另外键盘鼠标跟IO工作正常的所需要的条件是什么?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截图发的。当然模糊

网友:
由于客户急于用机,加上真的找不到维修思路,除PS/2口失常外其它端口一切正常,用USB运行系统也一切正常。因此只能加个USB TO PS/2的线,客户同意交货,这次维修到此结束。

维修结语:PS/2口失常维修思路过程是拆了键盘口电容,换上拉电阻,代换了多个南桥,代换了多个IO,刷BIOS均无际于事。键盘口的通路线又能到达IO,IO到南桥的焊盘,IO及南桥旁没掉过一个件,。用示波器量键盘与鼠示时钟都正常,维修陷入困境,再也摸索不到引起PS/2失常的凶手。不过这次求助的确多谢各位回复的朋友,特别月老师的培训图一目了然,可惜由于工作太忙,一直未有时间参加月老师的培训课程,如果掌握了主板的工信号流程,工作原理,修起板来就如锦上添花。